楼主(2007-06-15):
身为一名电工,整天都是拿命换钱.而保命的家伙也就是电笔了.不过千万要记得先要在带电设备上检测一下好坏再用.
发生在我身上的例子:
    2年前的一天,那天我值16点班.从16点到17点处理了8起故障<厂里设备太破所至>,忙的头都大了.17点10分,本厂钳工检修一料浆泵,开完工作票后,我到现场停电.控制回路和主回路都在墙上的一个木版上,由于有4台泵,故4个回路都在一个板上.由于4个回路公用一个负荷开关,回路没有标示,所以我用电笔测量后,<电笔5分钟前测量还是好的>开始拆热元件下的负荷线.拆下边相后,我突然听到有电机停转的声音,本能的我松开了手中捏着的那一根负荷线.结果不幸的是搭到了另一相上,只听见轰的一声,眼前就什么也看不见了.过了5秒钟,我睁开眼想看一看,结果那根线又崩开了,由于是铜心电缆,1秒后又搭上了,又是轰的一声,眼前简直就是个太阳.而后,我什么也看不见了.第2天眼睛才睁开,到医院检查后,医生给我眼睛拍了一个片子,上面的眼球表面就象月球上的环形山一样,全是坑.
事故分析:
1,没有在带电设备上验证电笔好坏.
2,设备标示不清.
3,单独回路未设单独的电源开关.
4,电工作业时应用2人在场,当时只有我一人

网友A:
仔细检测是对的,但是电笔有时不准,还是设置好独立的电源,掉电挂牌

网友B:
是要注意,要小心再小心

网友C:
亏你还填的工作票,形式吧????
填工作票的制度都用上了,企业管理安全管理挺牛啊!那怎么四个开关装在墙上的木板上??
  都不敢相信是真的

网友C:
没电也要当作有电来操作!!!

网友D:
安全第一

网友E:
上面几位都说到了,没电也要当有电操作,做电工的一不小心就可能把命给搭上了。
  我曾有次经历,当时给产线接插座,由于是正班时间为了不影响生产没有停电,因为是新增的没有单独开关,就带电接线,而没有发现台车上插着一个笔记本电源,在扭线时两手间产生回路,幸好中间串着电源的内阻较大,给我挣脱了。从此以后,不论有没有电,在接线之前我都要先试搭,没有火花再用单手试着连接,扭线时不要双手接触铜丝。
  生命无价,祝愿电工同行们平安健康。如果工厂条件不允许两人操作或是线路不合格都没有改善,那样的地方不如早点离开。

网友C:
你没有钳子用?送你一把!

网友F:
楼上的说的好:没电也要当作有电来查操作.

网友G:
我个人的一点安全心得,先是停电后用试电笔量,没电了再强压接触器看有无电,再就是用手指夹试下有没有电,经过了这三下还让电电着了,只能说明天上的神仙三差一,要我们去打麻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