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设置

楼主(2007-06-16):
上位机连接端口 属性页中的单元号指的是什么 如何设置 默认是0 可以修改吗?外围端口属性页中的单元号指的是什么 如何设置 默认是0 可以修改吗?我选的模式都为Host Link

网友A:
可以修改的。
如果你用的只是一台PLC,就不用修改了。

网友B:
实践出真知,你试试就全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