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请救三菱PLC问题,120!!!!120!!!!

楼主(2007-06-16):
各位大侠,我用的三菱PLC,请问如何给 Y1 计时,我想要得到在X1接通后,Y1的工作时间,并通过触摸屏显示出来,我想知道Y1用了多长时间了。
谢谢!!!!!

网友A:
很简单 用计数器就可以了

网友B:
建议用一个M8013的辅助继电器串一个计数器,与Y1同时闭合,M8013每秒发一个脉冲,计数器每秒钟就计一个数,请试试,呵呵!

楼主:
上面的朋友,能把程序写出来吗?我急用呀,如果直接不行的话,我就要另买单独的带地址的计时器了,兄弟,快把程序写出来吧,能不能写告诉我声,急用!!!!!!!
多谢谢大家了!!!!!!!……^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