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16):
各位老大!
    现在改造一台机器,机器原来是由变频器带电机运转的!现在想实现1秒钟内快速停车!请问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大?变频器方面需要加什么东西?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电机3.7kw,变频器3.7kw!

网友A:
首先要根据负载的转动惯量算算在这么短的时间停机需要多大的制动功率, 看看你选的变频器是否可以适应这种刹车工况

网友B:
可以,联系我,wgx163007@yahoo.com.cn

网友C:
加制動電阻!!!

网友C:
看看  說明書呀 !!!!

网友D:
还是用电磁制动吧;变频器很难;

网友E:
加制动单元和电磁抱闸,这样性能会好些.

网友F:
这个要看你的负载,加刹车电阻,什么时候需要停止,先提前多段速减速下来,再制动,效果比较好

网友G:
变频制动电磁制动

网友H(2008-12-06):
电机换成带刹车电机即可

网友I:
1秒以内停车,有了刹车抱闸也要看电机轴的转动惯量是不是允许这样的急刹,否则在机械上的冲击和电气上的冲击都是要造成破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