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17):
[求助]如何判断无铭牌的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功率

谢谢各位高手相助昂
谢谢拉`~

网友A:
测空载电流乘10除8基本接近实际功率。经验啊!

网友B:
还有别人试过吗? 学习学习!!!

网友C:
测线圈的直阻。因为同样大的电机(变压器)所用线径和圈数是一样的,所以阻值也应差不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