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17):
前些天遇到个问题.一台5.5的电机做变频恒压供水,工频运行时可以打到4公斤.但是当使用变频器运行到50HZ时压力只有2.5公斤.此时电机的转速肯定达不到额定.将工作频率增加到60HZ时,压力就有增高了一些..但是出现过载现像.换了台7.5的变频器后就正常了,是什么原因呢?会不会是5.5的输出功率不够啊?

网友A:
确认电机负载电缆长度和线径,可能压降所致

网友B:
变频器到电机之间电缆不能太长,否则要加输出电抗器

网友C:
还有你参数设的是否正确?

网友D:
输出电抗器

网友E:
变频器里面有个增益参数,可能这个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