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拖几的问题

楼主(2007-06-17):
最近有一个项目要做,需要用一台变频器拖动2个30KW的电机,并且要求其中的一台可以随时启动和停止,请问需要多大的变频器,还有就是带动30KW的电机时候,如果在50HZ运行的时候启动另外一台会不会启动电流太大。

网友A:
干嘛要一起呢??不能分下来做吗??

网友B:
老问题拉..变频器功率=各个电机总功率之和X1.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