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温度控制

楼主(2007-06-17):
温度最低在-20度,信号要求4-20MA,请问需要什么样的传感器,还有就是这个传感器是否是直接接在PLC的模数转换模块上的,他的4-20MA的电源是模块供的吗

网友A:
这样的传感器很多。

网友B(2007-08-13):
我知道了,你是要找的叫温度变送器:负温度一般用PT100的传感器,变送器的电源需外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