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17):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三相电流不平衡有标准吗,三相电流差低于多少为正常?高于多少为不正常?高于多少应当停止使用?三相电流不平衡,是由什么原因什么造成的,怎样处理和维修?
   大家多探讨下!

楼主:
都说下啊

网友A:
1三相电压不平衡
   如果三相电压不平衡,电动机内就有逆序电流和逆序磁场存在,产生较大的逆序转矩,造成电动机三相电流分配不平衡,使某相绕组电流增大。当三相电压不平衡度达5%时,可使电动机相电流超过正常值的20%以上。三相电压不平衡主要表现在:
   (1)变压器三相绕组中某相发生异常,输送不对称电源电压。
   (2)输电线路长,导线截面大小不均,阻抗压降不同,造成各相电压不平衡。
  (3)动力、照明混合共用,其中单相负载多,如:家用电器、电炉、焊机等过于集中于某一相或某二相,造成各相用电负荷分布不均,使供电电压、电流不平衡。
2负载过重
   电动机处于过载运行状态,尤其是起动时,电动机定、转子电流增大发热。时间略长,极易出现绕组电流不平衡现象。负载过重主要表现在:
   (1)皮带、齿轮等传动机构过紧或过松。
   (2)联轴机件歪斜,传动机构有异物卡住。
   (3)润滑油干涩,轴承卡壳,机械锈死(其中包括电动机本身机械故障)。
   (4)电压过高或过低,使损耗增加。
   (5)负载搭配不当,电动机额定功率小于实际负载。
3定子、转子经组故障
     定子绕组出现匝间短路、局部接地、断路等,都会引起走子绕组中某一相或其二根电流过大,使三相电流严重不平衡。走子、转子绕组故障表现在:
   (1)定于内膛有灰尘、杂物、硬性创伤,造成匝间短路。
(2)定子绕组某相断路。
(3)定子绕组受潮,有漏电流现象。
   (4)轴承、转子受损变形,转子与走子绕组相擦。
   (5)鼠笼式转子绕组断条焊裂,产生不稳定电流。
4操作、维护不当
   操作人员不能定期做好电气设备的检查保养工作,是人为造成电动机漏电、缺相运行,产生不平衡电流的主要因素。操作维护不当主要表现在:
   (1)操作安装人员将相、零线接反。
   (2)进线与接线盒相碰,有漏电流。
   (3)各连接开关、触点松脱、氧化等原因造成缺相现象。
   (4)频繁起动,起动时间过长或过短,造成熔丝断相。
   (5)长期使用,缺少保养,使电动机衰老,局部绝缘退化。

网友A:
三相电流不平衡值不要超过平均值的5%

楼主:
我们厂有个制冷机,电机是132KW的,三相电流分别是182A,194A和213A,最高的和最低的几乎都达到15/100了,观察了2天没多大问题,电机温度为70度,有点热,其他都正常.因为在3包期内所以敢这么实验,厂家还是让停了,过两天就来人给修理.
   感觉不会出多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