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路图

楼主(2007-06-17):
有两台破碎机,要求:两台破碎机同时启动,皮带跳闸两台破碎机同时停;检修时一台机子检修,另一台要正常运行,皮带跳闸事,破碎机要停。用三个接触器完成,我是新手请大家给我帮个忙,谢谢!

网友A:
看不太明白

楼主:
什么地方不明白可以提出呀

网友B:
AAA
看这个行不行?

KM1为皮带机,KM2,KM3为破碎机,S5_1,S5_2为一复合按纽。仅供参考,实际应用需修改。

网友C:
你说的皮带跳闸原来是皮带机跳闸,就是说皮带机也使用一台电动机。说得不太明白有时候不容易理解,还好有为高手明白了

网友D:
第一步启动皮带机KM1,由KM1的辅助常开触点去控制两台破碎机KM2----KM3的电源!OK

网友E(2007-11-13):
皮带机,那不是一起控制,KM2,KM3,了吗?

网友E:
请问个为师傅,我想用一个电流表,一个电压表,两个转换开关量主线负载电流和电压,请问各为师傅怎么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