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18):
请教:
       风机的风流怎么计算,能写出公式来吗?听说跟风轮大小,宽度,及旋转速度有关!!!!!!!!有没有专业人事或隐士高手,能帮小弟一个忙,感激涕零!!!!!!!!!!!!!!!!!!!!!!!!!!!!!!!!!!!!!!!!!!!!!!!!!!!!!!!!!!!
       0755-29645010         工程部:屈先生。有知道的可与我联系,也可留言,谢谢呀

网友A:
可以用仪表测试,要计算也可以查仪表技术手册。这公式是很复杂,以前做项目时算过记不住。

网友B:
做风洞实验是数据最全、最准确的。用公式计算受温度、气压、海拔高度以及机械尺寸、精度、角度、速度等影响只能大概算某个点,不能做出具体曲线。如果能用电脑编个模型就OK了(不过这个我也没做过)。

网友C:
一般人家都是用仪表测的哪个去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