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18):
我买的是6ES7901-3CB30-0XA0(pc-ppi)编程线,软件是3.2sp4,设置上也是选择ppi,com1,9.6k,至于其它都是默认的,但还是连接不上,总是弹出检查电缆。波特率之类的对话框,各位用过的,请问到底哪里设置得不对!本人买了两条编程线,在两台s7200上试过,都是不行!

网友A:
您的200是什么型号,对于CN系列的PLC来说,软件版本需要不低于4.0SP3且软件界面必须被设置成中文。

楼主:
我有一个214,一个226的,但是设置了很多次都是不行。CN系列是指哪一些PLC?

网友B:
CN系列表示是国厂的,你这种问题可能是软件没有设置成中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