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硬件问题

楼主(2007-06-18):
在计算机存储器中,对于字母是以ASCII存储的,比如a的ASCII是65,那在存储器中,怎么区分a和整数65呢?因为在计算机中都是以0和1来表示的.

网友A:
数字65是两个字节 而a是一个字节    实际上ASCII没有65这个数 只有6和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