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18):
我想把三菱FX1N和FX1S的PLC并联起来那位大哥能告诉我要怎样做。

网友A:
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B:
用通讯(三菱FX1N和FX1S只能通过编程口,它没有专门的232/485口、如果加通讯模块就太贵了)。但完全没有必要,如果I/O不够可加扩展、如果需要特殊功能也可加模块,比双主机方便多了,价格也便宜。

楼主:
我要控制4个步近马达且运行时还互相有关联还要用一个触摸屏来调节马达的快慢和长度。

楼主:
我想给它加232模扳但不知要怎样加

网友C:
用台达的好了
台达本身就自带485通讯口的
两台机器并联就很方便了

楼主:
没有那位大哥能教我吗

网友D:
直接全部用台达   控制起来通讯不成问题的

网友E:
不能并联连接,只能用2个485模块组N:N网络

网友F:
楼上几位不要误导楼主了,两个FX同型号的PLC可以并联通讯,但FX1N和FX1S不可能并联通讯,因为两个不同型号的PLC并联通讯时控制的位和字的地址不一样,FX编程手册NO.427有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