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18):
表 6

系统额定电压(方均根值)
kV 工频耐受电压(干式)(方均根值)1min
kV 冲击耐受电压(峰值)
1.2/50 kV
油浸铁心电抗器 干式空心电抗器
6
10
35
66 25
35
85
140 32
42
100
165 60
75
200
325

表 7
系统额定电压(方均根值)
kV 工频耐受电压(干式)(方均根值)1min
kV 冲击耐受电压(峰值)
1.2/50 kV
35
66 35
63 134
233

5.8  声级水平
   在额定电流下,电抗器的声级水平应不超过表 8 的规定。
表  8
电抗器额定容量
kvar 声级水平
dB
< 80 48
80∽< 125 50
125∽< 200 52
200∽< 315 54
315∽< 500 56
500∽< 800 58
800∽< 1250 60
1250∽< 2000 63
2000∽< 3150 66

5.9  结构
5.9.1  电抗器的出线端子
5.9.1.1  电抗器出线端子应与绝缘水平和最大长期使用电流相适应,并能紧密连接导线。
5.9.1.2  出线端子应符合 GB 5273标准要求。
5.9.2  电抗器套管带电部分对地及其他带电体之间的空气间隙,应符合 GB/T 10237的规定,见表 9。括号内数值是 35 kV 及 66 kV 支撑绝缘的最小空气间隙距离。
表 9
系统额定电压 方均根值
kV 系统最高电压 方均根值
kV 最小空气间隙
mm
6 6.9 90
10 11.5 125
35 40.5 340(250)
66 72.5 630(440)

5.9.3  油浸式铁心电抗器的油保护装置、油温测量装置、油箱及附件等技术要求均与对应容量和同绝缘水平等级的油浸式电力变压器相同。
5.9.4  容量 600 kvar 及以上油浸式铁心电抗器应安装压力释放装置。

6  试验分类
   电抗器试验分例行试验,型式试验和特殊试验。
6.1  例行试验
   每台产品出厂时,必须进行例行试验,其试验项目如:
6.1.1  外观检查(按 7.1 条)。
6.1.2  绕组直流电阻测定(按 7.2 条)。
6.1.3  绝缘电阻测定(按 7.3 条)。
6.1.4  电抗值测定(按 7.4 条)。
6.1.5  损耗测定(按 7.5 条)。
6.1.6  工频耐压试验(按 7.6.1 条)。
6.1.7  绕组匝间绝缘试验(按 7.6.2 条)。
6.1.8  密封性能试验(按 7.7 条)。
6.1.9  变压器油试验(按 7.8 条)。
6.2  型式试验
   电抗器遇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必须进行型式试验。
   a)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鉴定;
   b)正常生产时,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产品长期停产、恢复生产时;
   d)出厂时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试验有较大差异时。
   生产系列电抗器时,允许根据容量、结构特点,先选择有代表性规格试品进行型式试验,予以鉴定。型式试验包括例行试验的全部项目,并应增加下列试验项目。
6.2.1  温升试验(按 7.9 条)。
6.2.2  雷电冲击试验(按 7.6.3 条)。
6.2.3  油箱机械强度试验(按 7.10 条)。
6.3  特殊试验
   用户有特殊要求时,应与制造厂协商同意后进行特殊试验。
6.3.1  最大短时电流试验(按 7.12 条)。
6.3.2  声级测量(按 7.11 条)。

7  试验方法
7.1  外观检查
   按图样和本标准 5.9 条和 8.1 条规定要求进行检查。
7.2  绕组直流电阻测定
   按 GB 1094.1 的 10.2 条规定。
7.3  绝缘电阻测定
   用 2500V 兆欧表进行测量。
7.4  电抗值测量
7.4.1  单相油浸式铁心电抗器,在额定频率下,通以额定电流 In 和 1.8In 时分别测其电抗值。
7.4.2  三相油浸式铁心电抗器,在额定频率下,使三相绕组的电流(方均根值)等于额定电流
In 和 1.8In 时,分别测其电抗值。
7.4.3  干式空心电抗器,在额定频率下,通过额定电流或其它规定的电流测其电抗值。也可用电桥法测量。
7.5  损耗值测定
   在额定频率、额定电流下进行测量。干式空心电抗器可用电桥法测量。
   三相电抗器的三相电流的平均值应等于额定电流值。
7.6  绝缘试验
   试验方法按 GB 311.1 的要求进行。
7.6.1 工频耐压试验
   电抗器绕组对地工频耐压试验按 5.7 条的表 6 或表 7 规定进行。
   三相六个端子的电抗器还需进行相间工频耐压试验。
7.6.2  绕组匝间绝缘试验
   由于电抗器阻抗较低,绕组匝间绝缘试验可以采用高频感应耐压试验,试验电压为短时电流试验时绕组两端电压或合闸涌流试验时绕组两端电压的两倍,且取其中较大的值。试验通常按 GB l094.3的要求进行,对干式空心电抗器也可以用脉冲振荡试验方法,试验电压峰值为表 6 中工频耐受电压值,户外产品的试验电压应增大三分之一。
   如果本试验对被试验品造成不切实际热效应,或者试验要求的容量和电压超出了试验站的能力,可以用雷电冲击试验代替,试验电压幅值由用户与制造厂协商。
7.6.3  雷电冲击电压试验
   试验按 GB 1094.3 第 12 条的规定,电压的施加和进波方式按表 10 规定,数值按表
6、表 7 规定。
7.7  密封性能试验
   油浸式铁心电抗器油箱及储油柜应承受40kPa压力的密封性试验,其试验时间为12h,不得有渗漏。
7.8  变压器油试验
   按相应标准中规定的方法和要求进行。
7.9  温升试验
   电抗器在连续通以额定频率的 1.35 倍额定电流下进行温升试验,试验方法按
GB 1094.2第 5.2 条规定的要求进行。
7.10  油箱强度试验
   油浸式电抗器油箱强度试验按 GB/T 6451 规定,油箱施加正压力 50kPa 不允许有损伤和永久变形。
7.11  声级测量
   电抗器声级测量按 GB/T 7328 规定方法进行,电抗器在额定频率额定电流下,距产品表面0.3m,油箱高度二分之一处的水平面测量。
7.12  最大短时电流试验
   试验方法按照 GB 1094.5 的要求进行。
7.12.1  除非另有规定,短时电流的第一个波的波峰值应为最大短时电流(方均根值)的 2.55倍,短时电流持续时间为 0.5s,试验三次。
   注:试验条件有困难时,经制造厂和用户协商同意,短时电流持续时间可以较短,但不少于 0.15s。
7.12.2  短时电流试验通过的判别准则
   a)重复例行试验中电性能项目并全部合格;
   b)试验期间的测量及吊心检查没有发现缺陷(如线圈、连接线和支撑件结构等的明显位移、变形或放电痕迹);
   c)试验后复测电抗值,与试验前的测量值之差不大于2%。
7.12.3  系列产品的短时电流试验
   当电抗器的设计和结构相同时,可以选择本系列中容量最大的一台进行试验,试验结果对同系列电抗器产品均适用。
7.12.4  电抗器承受短时电流的耐热能力应根据计算验证。计算方法及要求按 GB 1094.5 和 GB 6450的要求进行。

8  标志及出厂文件
8.1  铭牌
   每台电抗器应装有不受气候影响的铭牌,并安装在明显位置。铭牌上应标志下列各项,所示项目应牢固刻出。
  a)电抗器名称;
  b)标准代号;
  c)制造厂名(包括国名);
  d)出厂序号;
  e)制造年月;
  f)相数;
  g)额定频率,Hz;
  h)冷却方式;
  i)安装场所(户内或户外);
  j)型号;
  k)额定容量,kvar;
  l)额定电压,kV;
  m)额定电流,A;
  n)电抗值(实测值),Ω;
  o)绝缘耐热等级(干式电抗器);
  p)绝缘水平;
  q)器身重,kg;
  r)油重,kg;
  s)总重,kg;
8.2  出厂文件
   每台电抗器应附有安装使用说明书、铭牌标志图、产品合格证、出厂试验报告、产品外形图、产品拆卸一览表等。出厂文件应妥善包装,防止受潮、损坏和丢失。

9  包装、运输及贮存
9.1  包装
   电抗器的包装,应保证产品及其组件、零件在整个运输和贮存期间不致损坏,各供电气连接的接触面不得锈蚀。
9.2  运输
   电抗器在运输过程中应保持平稳,无严重振动、颠簸和冲击现象。
9.3  贮存
   电抗器应贮存于干燥、通风的仓库中,周围环境不允许有腐蚀金属和破坏绝缘的有害气体与尘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