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18):
1. 自动门控制装置的硬件组成:
      自动门控制装置由门内光电探测开关K1、门外光电探测开关K2、开门到位限位开关K3、关门到限     位开关K4、开门执行机构KM1(使直流电动机正转)、关门执行机构KM2(使直流电动机反转)等部件组成。光电探测开关为检测到人或物体ON,否则为OFF。
2.控制要求:
(1)当有人由内到外或由外到内通过光电检测开关K1或K2时,开门执行机构KM1动作,电动机正转,到达开门限位开关K3位置时,电机停止运行。
(2)自动门在开门位置停留8s后,自动进入关门过程,关门执行机构KM2被起动,电动机反转,当门移动到关门限位开关K4位置时,电机停止运行。
(3)在关门过程中,当有人员由外到内或由内到外通过光电检测开关K2或K1时,应立即停止关门,并自动进入开门程序。
(4)在门打开后的8s等待时间内,若有人员由外至内或由内至外通过光电检测开关K2或K1时,必须重新开始等待8s后,再自动进入关门过程,以保证人员安全通过

楼主:
帮帮忙 我是初学的 有谁会的 可以发我邮箱 yzrenzhiyuan@yahoo.com.cn 谢谢

网友A:
http://doorcontrol.gkbk.com  去看看,也许对你有帮助。注意看它连接的地址,有全部资料和专供快速自动卷帘门用的新产品,很专业的。

网友B:
用OMRON的软件编了下,很简单的。

楼主:
谢 啊
能帮我搞个硬件组成和梯形图设计控制程序吗

网友C:
自动门的小程序

看看行不行!

楼主:
我自己再看看 不行的话还得大家帮帮忙

网友D(2007-09-28):
我觉得程序还少了一条吧,
当正在关门时,如果有人进出,触发光电开关,停止开门,自动进入开门程序,这一条好像没有体现出来,
或者是我菜了,没看出来.
有懂行的请指正啊.

网友E:
1. 自动门控制装置的硬件组成:
      自动门控制装置由门内光电探测开关K1、门外光电探测开关K2、开门到位限位开关K3、关门到限     位开关K4、开门执行机构KM1(使直流电动机正转)、关门执行机构KM2(使直流电动机反转)等部件组成。光电探测开关为检测到人或物体ON,否则为OFF。
2.控制要求:
(1)当有人由内到外或由外到内通过光电检测开关K1或K2时,开门执行机构KM1动作,电动机正转,到达开门限位开关K3位置时,电机停止运行。
(2)自动门在开门位置停留8s后,自动进入关门过程,关门执行机构KM2被起动,电动机反转,当门移动到关门限位开关K4位置时,电机停止运行。
(3)在关门过程中,当有人员由外到内或由内到外通过光电检测开关K2或K1时,应立即停止关门,并自动进入开门程序。
(4)在门打开后的8s等待时间内,若有人员由外至内或由内至外通过光电检测开关K2或K1时,必须重新开始等待8s后,再自动进入关门过程,以保证人员安全通过

兄弟这个程序搞定没有啊!!我是使用FX的,不知道你使用的是什么牌的PLC,这题也不会很难

网友F:
也给我一份,我的邮箱是zhy.218.01@163.com

网友E:
我没找到三菱软件
用指令好了,给你参一下:I/O分配
I      门外K2,X0     门内 K1,X1    上限位K3,X2   下限位K4,X3

O    YO正转    Y1反转

LD   X1
OR   MO
ANI  X0
ANI  M1
OUT  M0

LD   X0
OR  M1
ANI  X1
ANI   MO
OUT   M1

LD    X0
OR   X1
OR   Y0
OR   M0
OR   M1
ANI  X2
ANI   Y1
OUT   Y0

LD   X2
ANI   M0
ANI   M1
OUT  T0
       K80

LD   T0
OR  Y1
ANI  X3
ANI  Y0
ANI   M0
ANI  M1
OUT   Y1
END

网友G:
11楼  Y0和Y1互锁(ANI Y0和ANI Y1)可以不要吗?

网友H(2007-12-25):
我也需要一份啊,那位大人帮帮忙,我邮箱

   bayaxiaozi@yahoo.com.cn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