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18):
气动调节阀,输入是4`20mA信号,对应阀门0-90度的开度, 阀门轴同一个角位移变送器通过三连杆呈平行四边形连接,这样,阀位信号就可以传送至变送器,但是实际使用中经常出现反馈信号不线性的问题.每次启动风机都要调上半天,很麻烦. 不知道谁有好的办法让信号变得稳定!

网友A:
是不是传感器的问题或是安装问题.传感器请与我联系:meas1983@163.com

网友B:
风量调节阀那种联动方式,是标准的,但因为调节阀的规格很多,想把这种方式做得很精确,是需要很多的技术,要会计算尺寸.我敢肯定是调节阀的连杆有问题,间隙太大.

楼主:
需要计算什么尺寸呢?我是按平行四边形连接的,用直尺量过的.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C:
http://www.zk.shejis.com/new_lw/html/186819.shtml
这里有一篇关于气动调节阀控制反馈的论文,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看看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