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18):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西门子系列的plc啥时候需要外接直流24伏电源。还有西门子300的plc电源模块上的SF,BF灯亮是啥意思?谢谢回答。

网友A:
sf为系统出错指示灯,bf为总线故障指示灯.一般PLC的模拟量输入是一次仪表需要24伏电源是需要外界24伏电源,比如接入的是压力变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