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18):
从PC向PLC传输数据,PLC为三菱的FX1S,与PC的通信采用专用的协议。根据该通信协议,向PLC传输的数据必须采用四位的16进制数,所以PC发送的数据必须的转换成16进制数。问题是我发送的数据是带有小数点的,我通过计算机转换过,十进制的数转换为16进制,小数点后的数据统统略去了,该怎么做才能把包括小数点的十进制数完整的转换为16进制数啊?如果我发送数据时一次传送的数据为两个及其以上,我怎么样才能使程序能把不把他们认错?  哪位高手知道帮帮忙啊? 非常感谢了

网友A:
三菱FX编程软件3.3中文版 简介: SWOPC-FXGP/WIN-C V3.0中文版应用于FX系列可编程控制器的最新版编程软件。运行于Windows平台(3.1、95、98、ME、2000、XP、2003等)该程序可在串行系统中与PLC进行通讯、文件传送、操作监控以及各种测试功能等。是PLC编程、调试、监控等不可多得的好帮手,可在线、离线编辑程序。本人在2007-03-06上传过有用户打不开安装不了,这回上传三菱FX最新版编程软,多次下载安装正常szgx.ltd@163.com https://login.taobao.com/auction/fast_buy_item.htm?auction_id=18dc3a0a18249075faf429768011f728&x_id=null&key=a96f75462c0889ed86f2019f91505b2b

网友B(2007-09-05):
在发送时应了解PLC中得浮点数据表示方式,发送时只能按16进制字符串发送,将发送按浮点格式写入即可。

网友C(2007-10-26):
你也可把数据转整数传到PLC,PLC用整数计算也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