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18):
omron c200h中有一个IL(连锁)和ILC(连锁清除)指令,是连在一起使用的.这条指令的意思是如果IL的条件是OFF(即IL前面的位刚好是OFF),那么在IL和ILC之间的那一部分指令就不执行,如果IL是ON,则IL和ILC之间的程序正常执行.我不明白的就是这和不用IL和ILC不是一样的吗?既然程序前面的位(就是IL前面的位)是OFF了,那它后面的程序当然是不执行了,又何必再加个什么IL和ILC指令呢?
     还有一个暂存继电器TR,可以用在具有一个以上输出分支的地方作为一个暂存工作位,我不明白的是它暂存的是谁的工作位,即是它前面位的状态还是它后面输出分支位的状态?

网友A:
如果没有IL 与ILC的话,哪如果在一个程式里存在自动手动,如果自动的时候,你不想用到手动的控制.如果你不用IL ILC你怎么控制.自动信号的时候出样了手动动作,哪机器是应该运行手动动作不是自动动作类.,.

网友B:
IL ILC你可以理解为类似电路中的手动,自动电路转换开关,设计程序和后来查程序方便,PLC还是要执行其间的程序,与JMP,JME不同(跳转指令).
TR是寄存此前的状态,你用软件画梯形图就不用理会它,软件会自动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