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18):
各位高手,单位上使用的是西门子的300系列的PLC,该系统的架构是由两个机架,之间是通过IM360和IM361以FROFIBUS通讯。前几天出现这么一个故障,就是从机架(该机架上都是模拟量输入模块)上的所有模块都没有电了,但是电池模块输入的24伏电源还有,经过排查,把一个压力变送器给接下后,系统正常,但是一接上就没有电了,经过效验压力变送器没有问题,电缆也已经效验了,应该没有短路。请教各位高手,是不是模块的问题啊?如果是,怎么会导致机架上所有的模块都掉电呢?通道应该是独立的阿,小弟我很是不解,希望各位高手能给与解答。谢谢了。

网友A:
应该是电源模块电流功率不够,可以换个功率大点的电源或把模拟量模块分装在几个底板上

楼主:
但是这个系统已经运行了一年了,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B:
看一下电源线有无接触不良

楼主:
今天做了个实验,发现所有的带24伏的AI模块只要任意通道接地就会停机,但是如果把通讯模块IM361的电源接到主机架电源模块(或者单独接外电源)就不会出现问题,而且扩展机架的电源模块是新的,是不是通讯模块有问题啊??望指点!

楼主:
没有人回吗???

楼主:
各位高手,在哪忙活呢?

网友C:
是电源供电不足的可能性很大.

楼主(2007-10-18):
更换丛机架电源模块了,还是不行,把丛机架上的IM361跨接到主机架电源上就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