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19):
我自己做了一个项目,PC机与CPU416-2通讯正常,但怎样做才能与CUVC通讯

网友A:
1. 检查你的CP443-1网卡是否支持 routing功能. 若行, 在其属性中, 定义路由网关的 IP地址. 该地址就是你电脑的IP地址. 注明: 你的电脑和CP443-1网卡是在同一个IP网段.

2. 在S7项目的树形目录下, 建立一个"simatic PG/PC station"( 你的电脑).

3. 在S7软件中, 再安装 Drive ES. 这样一来, 在S7硬件组态的硬件库" profile"会有"drive ES"选项.

4. 在"drive ES"硬件库中, 找到"Master Drive CBP2/CUVC". 将其挂到 profibus-dp总线上. 然后存盘并编译.

5. 在S7项目的树形目录下, 找到对应的Master Drive传动点, 鼠标右键"PLC Download", 就会自动地打开Master Drive "on-line EEPROM", 你会看到所有的CUVC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