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19):
我的WINCC6.0刚刚装上,装的时候serial写的是DEMO;
现在不能创建新工程,错误显示为:
0x80046127 : (NULL)

到底怎么解决呀???????

网友A:
系统不能访问以下文件,出现此错误:
• “<Project_name>RT.mdf”,
• “<Project_name>RT.ldf”或
• “<Project_name>.ldf”。
导致此类故障的可能原因:
1 这些文件不可用或者受损
2 SQL服务器的安全模式已从“Mixed Mode”切换到“Windows Authentication Only”。

楼主:
怎么解决呀?????

楼主:
没有人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B:
没有授权.

网友C:
重新安装,或者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