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19):
我是笔记本电脑,由于笔记本没有COM接口,无法连接PLC,那个大虾知道USB----串行接口的FX系列PLC数据线怎么做,请附图:hezhouyi@126.com
                                                  谢谢。。。。。

网友A:
买一根S09电缆,再买个USB-串口转换器就可以了,自己做很麻烦。我用这个转换器接本本,连接三菱FX2,富士NB0,还有单片机用的Easy 51 PRO 串口编程器,效果都不错。

楼主:
你这么做对笔记本有危害的,不懂的      最好不要做,因为你都没告诉大家具体的连接方式,请附图。。。谢谢

楼主:
三菱PLC编程电缆的自制

   三菱PLC与PC机联接,需要一根特制的电缆联接。自制很复杂,这里介绍一种简单方法供大家参考。

适用机型:三菱FX2 可编程控制器(25针插空)
材料:    并口25针接头1个、串行接头1个(25针、9针任意选择)、5芯电缆一根(长度根据需要)、2.2K电阻4个。

接线方法:
PLC侧           PC25    PC9
编程口          针串口  针串口  备注

2、3、4、5、8、20、21    7   5   PLC侧短路,接PC侧
15             2   3   PLC与PC之间接2.2k电阻
16             3   2       同上
17             4   7       同上
18             5   8       同上

已实验PLC型号:FX2-128MR、FX2-64MR、FX2FX2-80MR。
大家努力哦~

网友B:
请问各位高手我用的IBMT43没有串口  我想用USB转串口 用与 FX2N 系列PLC编程线

麻烦那位高手帮帮我?

网友C(2007-07-22):
市面上有USB接口转换成串口的线,装一下驱动程 序就好了

楼主:
谢谢,各个地区的电子城可有你说的USB转COM端口?大概价钱是多少,对本本有些什么危害,传输的速度可有USB2,0的快,具体怎么安装和使用,请附图

楼主:
USB只有4根线而且两根都是电源,两根为数据线,是否是需要两个USB作为共享,比如戴尔的CDROM就是如此,请附图,hezhouyi2008@26.com
我的邮箱

网友D:
买现成的一个50元

网友E:
呵呵;
都说的挺简单;

网友F:
兄弟 你换太老式的笔记本电脑吧
 还有个方法,中间通过GOT1000可以用USB口连接PLC

网友G:
一般用用就买个USB转串口线按装驱动就能用,和三茭FX通信一般都能用。如果与触摸屏通信那就不一定能用了,那就按牌子试了。USB转串口其稳定性也不好,具体和PLC品牌有关糸。保守一点的话,就买个PCMCIA卡转串口的,稳定可靠与任何PLC通信多无问题,只要你的本本有
PCMCIA卡的插槽口l哦。至于价格就稍贵了点要近180元左右。

楼主(2008-08-05):
引用 网友C:
市面上有USB接口转换成串口的线,装一下驱动程 序就好了
大家都来处理这个问题,买的话很容易,重要的是DIY,才有意义

网友H:
USB转COM端口的,我买了一个才35元,不能用.本本是IBM的 试过几个PLC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一根S09电缆,再买个USB-串口转换器就可以了,自己做很麻烦。我用这个转换器接本本,连接三菱FX2,富士NB0,还有单片机用的Easy 51 PRO 串口编程器,效果都不错。
请问我在那里可以买到?谢谢

网友I(2008-10-27):
接A系列怎么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