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19):
现要铺设一条3*25+2*16的普通电缆,大约100多米,大部分可以沿墙走,小部分需埋地,请问用什么材料好呢?
1》沿墙部分用星槽,埋地部分用管。如果这样,星槽与管的接口如何做?
2》全部用管的话,从墙上下来再到地下,有二个90度的弯,难穿线。
3》是用线管还是钢管?

网友A:
墙的部分用桥架,可以用桥架引下来,也可以用钢管引下来,弯头不能用买的,用液压弯管器自制,
最好用管,全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