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19):
LD  X10  MOVP   K1   K2Y010
LD  X11  MOVP   K2   K2Y010
LD  X12  MOVP   K4   K2Y010
LD  X13  MOVP   K8   K2Y010
LD  X14  MOVP   K16  K2Y010
LD  X15  MOVP   K32  K2Y010
LD  X16  MOVP   K64  K2Y010
LD  X17  MOVP   K128 K2Y010
   我看书上说这是互锁的程式!!!我就看不出一点!!头想大了!!!

网友A:
这个还看不懂........多看下PLC编程手册

网友B:
LD  X10  MOVP   K1   K2Y010       //对Y010置1
LD  X11  MOVP   K2   K2Y010
LD  X12  MOVP   K4   K2Y010
LD  X13  MOVP   K8   K2Y010
LD  X14  MOVP   K16  K2Y010
LD  X15  MOVP   K32  K2Y010
LD  X16  MOVP   K64  K2Y010
LD  X17  MOVP   K128 K2Y010
解释:MOV传送指令,带上了P说明是脉冲执行型
K8等等说明是源为常数8,也就是100,那么当自行这条指令的时候,就将第三位也就是Y012置1,而Y010,011置0了,也就是起到了连锁的作用了。
K2Y010  这种写法是KnY的字元件表示方法,K2,说明指定2位,这里就是指010~017,Y010是指输出,起始元件号为10.

网友A:
简单的办法是模拟一下,就能看出来他是如何互锁的了

网友C:
每次只ON一个

网友D:
关键是明白字元件表示方法,一切就OK了

网友E:
楼主太菜了,不是我说你

网友F(2007-07-19):
呵呵!人家刚学的不要这样说!

楼主:
各位!不要打击人吗!  这个我知道了!!!就是把十进制的换成两进制的发给对应位!!!

网友G:
hoho,not too h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