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C5.0转换6.0

楼主(2007-06-19):
请要如何把WinCC5.0的项目转换成WinCC6.0的项目?

网友A:
使用Wincc6的项目移植功能
开始菜单-》SIMATIC->WINCC->TOOLS->Project Migrator
前提条件:
1 您的Wincc项目建立版本不能低于Wincc5.0 Sp2,否则请手动升级为Wincc5.0Sp2后再使用项目移植功能。
2 执行项目移植的系统上应安装有Sysbase数据库,如果您没有,请安装,安装方法:选择Wincc6安装盘内的Sysbase目录下执行Setup,然后根据屏幕提示操作,安装过程中需要Wincc5.1的安装盘。如果您没有安装盘,您可以自行寻找Powerbuilder这个软件,安装该软件上的Sysbase数据库也是相同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