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西门子仿真软件时出错,无法仿真,请各位帮帮忙

楼主(2007-06-20):
如题,我用的时4.0版本的MicroWIN,cpu选的是226,生成awl程序以后,用s7-200sim1.2(选好cpu以后)载入程序,可以载入,但是在切换到运行模式时候,出现一个对话框,然后就自动转换到停止状态了,无法实现模拟.
情况如图
请帮忙诊断一下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
万分感谢

网友A:
你的编程软件跟仿真软件不配套,应用V3.2编程软件。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把主程序那个名字那个地方改成main就行了,仿真软件不认中文

网友B:
1.2的仿真程序能仿真microwin4.0吗?

网友C:
建议直接那个cpu试,200还是比较便宜的!!

网友D:
这个问题我遇过,需要用文本编辑器将主程序中的'主'改成MAIN'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