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20):
我是目的是想看Y1工作多长时间了,请问这个指令是否正确,请帮我解决,谢谢!!!!因为Y1的工作时间我要用触摸屏显示出来的,要用户知道,这个东西使用时间

请帮忙呀1

楼主:
关于M8013计时问题,请帮忙!!!!
我是目的是想看Y1工作多长时间了,请问这个指令是否正确,请帮我解决,谢谢!!!!因为Y1的工作时间我要用触摸屏显示出来的,要用户知道,这个东西使用时间

请帮忙呀1

楼主:
关于M8013计时问题,请帮忙!!!!
关于M8013计时问题,请帮忙!!!!
我是目的是想看Y1工作多长时间了,请问这个指令是否正确,请帮我解决,谢谢!!!!因为Y1的工作时间我要用触摸屏显示出来的,要用户知道,这个东西使用时间

请帮忙呀1

网友A:
这样都行????
你在显示工作时间做一个定时器就行
上面那图完全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都行????
你在显示工作时间做一个定时器就行
上面那图完全错了

你能不能告诉我,该怎么做,画个图给我看看,或者指令也行,多多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ld y1
and m8013
incp d210

多谢谢楼上的朋友,我想再问下,我怎么把它算成分,时,
我的屏摸上要显示时,分,秒。后面的秒分不会一直增加呀,超过60秒了,它还会增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