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删我的帖?

楼主(2007-06-20):
永宏的PLC编程软件是不这么样嘛,我也是你们的客户。难道你们连这点批评的接受不了吗?最早用2.36 Build 22版本发现好多BUG,换了2.36 Build 8621版本有改善了,但是还是不支持预定义,跟你们工程师沟通过了,她说这个功能很实用,下个版本可以添加。等了几个月现在2.37 Build 9121版本出来了,但还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难道你们就这要把客户当猴耍。我门也有好几个项目在用你们的PLC,既然你们没有诚意解决这个问题,那我只能建议老板换个牌子了。

楼主:
原帖内容:
永宏的PLC编程软件不是一般的难用,软件界面差、不支持预定义。打电话跟他们工程师沟通,他们居然叫我编程的时候把所有的元件都标上注释,这样使用的时候地址就不会重复
还有每一个功能程序之间要我们留足够的地址空间。要知道,我们的程序比较大,寄存器本来就比较紧张,而程序并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把所有的功能都添加上去的,到时候要添加某一功能时,首先挪地址就是最头痛的一件事,整个程序地址要挪动丫表情。但是要是支持预定义的话,就不会这么麻烦,改地址直接修改头文件就行了。麻烦你们工程师用用那些国外的PLC编程软件吧(西门子的编程软件应该是我用过最好的)。
整个程序居然花了我三个月的时间,要是这个缺陷没解决,我肯定不再用Y永宏的PLC了。
PLC做的再好,编程软件那么难用肯定会被市场淘汰的。

我应该说得不是太过分吧。

网友A:
我们并没有删除你的帖子呢。还有准备回复哦。

网友B:
我到 永宏机电上海代表处 去过,要求试用 FATEK PLC 通过 MODBUS 读取和写入 TOLEDO 称重仪表的数据,他们的服务真的是很好的。
     如果公司那么容不得不同意见我想也不会发展到今天的规模。技术上有不同的看法完全正常我们用户希望永宏的编程软件保持小巧的身材同时更加容易上手。
        .Let’s make things better.
   Smart 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s

网友C(2007-10-04):
我觉得软件应该增加编辑撤销功能
因为对很多在现场修改程序的工程师来讲多次修改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修改后发现有错误就无法恢复到前一步!!!!!

网友C:
新版本2。37有复原,但只可以恢复一步
至少应该3-5步
望你们能够听取!!!!

网友D(2010-01-09):
日系影子的PLC很难有欧系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