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20):
--------------------------------------------------------------------------------

本人利用自己开发的控制板做了二个二.十进制转换程序实验.并运行通过.

相当于测量温度,频率.速度所取得的二进制数.转换成十进制以便于在液晶或数码

管显示.对于注塑机测量位移有相当的一致性.程序加以改进也可应用于普通设备

的数字化测量.比如车床.铣床等需要行程测量控制的方面.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十进制16除2  三次分别显示在百位十位个位程序
           GDM    EQU   50H  ;定义寄存单元个位
           SDM    EQU   51H  ;定义寄存单元十位
           BDM    EQU   52H  ;定义寄存单元百位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30H
MAIN:   MOV    SCON,#00H
       MOV    R0,#02H
       MOV    A,#10H
       MOV    B,R0
       DIV    A
       MOV    R1,A      ;8
       MOV    B,R0
       DIV    AB
       MOV    R2,A      ;4
       MOV    B,R0
       DIV    AB
       MOV    R3,A      ;2
LCALL  XSCL      ;调用显示处理子程序
       MOV    SBUF,BDM
       MOV    P1,R3
       LCALL  TT
       MOV    SBUF,SDM
       MOV    P1,R2
       LCALL  TT
       MOV    SBUF,GDM
       MOV    P1,R1
       LCALL  TT
LOP:    JB     P3.2,LOP
       ACALL  D1
       JB     P3.2,LOP
       CLR    P3.7
       AJMP   MAIN
TT:     JBC    TI,TT
       CLR    TI
       RET
XSCL:   MOV    A,R3
       MOV    DPTR,#TAB  ;数据指针首地址
       MOVC   A,@A+DPTR
MOV    BDM,A
       MOV    A,R2
MOV    DPTR,#TAB
MOVC   A,@A+DPTR
MOV    SDM,A
MOV    A,R1
MOV    DPTR,#TAB
MOVC   A,@A+DPTR
MOV    GDM,A
RET
D1:     MOV    R4,#0FFH
DE:     MOV    R5,#0FFH
DE1:    DJNZ   R5,DE1
       DJNZ   R4,DE
       RET
ORG    0100H
TAB:    DB 3FH,06H,5BH,4FH,66H   ;共阴代码   三位数码管最后显示  8   4    2
       DB 6DH,7DH,07H,7FH,6FH
       END

;二进制10011000 用十进制152在数码管显示程序
       GDM    EQU   50H
SDM    EQU   51H
BDM    EQU   52H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30H
MAIN:   MOV    SCON,#00H
       MOV    R0,#98H   ;152
       MOV    B,#64H    ;/100除100
       MOV    A,R0
DIV    AB
       MOV    R1,A
       MOV    A,B
       MOV    B,#0AH    ;/10除10
       DIV    AB
       MOV    R2,A
       MOV    A,B
       MOV    B,#01H    ;/1除1
       DIV    AB
       MOV    R3,A
LCALL  XSCL
       MOV    SBUF,BDM
       MOV    P1,R3
       LCALL  TT
       MOV    SBUF,SDM
       MOV    P1,R2
       LCALL  TT
       MOV    SBUF,GDM
       MOV    P1,R1
       LCALL  TT
LOP:    JB     P3.2,LOP
       ACALL  D1
       JB     P3.2,LOP
       CLR    P3.7
       AJMP   MAIN
TT:     JBC    TI,TT
       CLR    TI
       RET
XSCL:   MOV    A,R1
       MOV    DPTR,#TAB
       MOVC   A,@A+DPTR
MOV    BDM,A
       MOV    A,R2
MOV    DPTR,#TAB
MOVC   A,@A+DPTR
MOV    SDM,A
MOV    A,R3
MOV    DPTR,#TAB
MOVC   A,@A+DPTR
MOV    GDM,A
RET
D1:     MOV    R4,#0FFH
DE:     MOV    R5,#0FFH
DE1:    DJNZ   R5,DE1
       DJNZ   R4,DE
       RET
     ORG    0100H
TAB:    DB 3FH,06H,5BH,4FH,66H    ;三位数码管最后显示152
       DB 6DH,7DH,07H,7FH,6FH
       END

   czha1@yahoo.com.cn
   13775061792
   江苏常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