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20):
400毫米落地扇,在电容没坏的情况下,为什么高速正常,换到中.低速都停转了?

网友A:
轴承缺油.

网友B:
非常正确

网友C:
同意二楼意见

网友D:
不要忘了还有可能是另外一个原因:中低速档是抽头线圈,也有可能坏了

网友E:
顶楼上的,高速正常的情况下,缺油的影响不应该有这么大吧,楼主把最后的结果反馈一下

网友F:
同意5楼

网友G:
如果高速档启动后,换低速档可以转得动那就是转轴缺油 如果转不了是抽头线圈断了

网友H:
两者皆有可能

网友I:
用我们领导的话说:"CHECK,CHECK"

网友J(2008-06-30):
同意6楼说法

网友K:
楼主没说清楚.一般这种故障更多的是琴式按健开关有问题了.

网友L:
2种可能:1机械原因:轴套(一般小风扇是没有轴承的)润滑不够,解决方法拆开打磨下上面的干的油污和锈迹,加点高温润滑油
2,电气原因:中低抽头或者中低档开关前面断路

2种原因区分:打到中低档,有电机的蜂鸣的声音则排除电气故障

网友M:
同意老信说法.

网友M:
打到中低档,有电机的蜂鸣的声音则排除电气故障
再就是缺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