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20):
我用的三菱PLC FX1S-40MR 故障红灯亮起 和FX-20P连接时又出现"comms error",是否PLC已经损坏,必须整个更换呢?

网友A:
看看线路正常吗?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B:
把其它线全去掉,只接电源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C:
呵呵;
你有FX1S-40MR的型号?

一看就是个粗心的家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