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冰箱问题

楼主(2007-06-20):
我有一台小一匹的电冰箱,压缩机坏了后我换了一台普通一匹的压缩机,(压缩机是比以前大了一点。但制冷剂我加的比较少,另外加了一台风扇在散热,这样也用了一年多,效果一直很好,可前几天,进压缩机的线突然冒烟,处理完所有的结头后,重新通电,压缩机运转正常,但过了几分钟又出现冒烟的现象,在开机的这几分钟的时间制冷效果不错,这是什么原因,请指教!(压缩机的阻值用万用表量并没有什么异常,起动开关的阻值也没有问题)

网友A:
电机烧了,匝间短路

楼主:
如果是电机坏了,那它不会在开机的几分钟内制冷正常呀?

楼主:
怎么没有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