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l求助

楼主(2007-06-20):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每次修改后点监控就出现,导致不能在线监测!

scl debugger
cannot test block
debug info was not generated

网友A(2007-09-04):
我也遇到N次了,没办法,重写,一边写,一边仿真

网友A:
在options-->compiler-->选中create debug info就好用了!!
忙了一天,才从网上找到,系统都重装了好几遍了,气死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