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20):
该设备为变频器控制自动链条循环设备,在运行中链条时常会卡住周围物体受阻而损坏周围物体及链条。
请教各位:
   能否有变频电机受外界阻力时变频器能立刻停止的办法。
                                        谢谢了。

网友A:
卡住了,变频器自身应该会故障报警停止,装个传感器,

网友B:
我们公司可以帮你做,加一个接近开关检测链条是否卡住,再控制变频器停车.lijungan@gmail.com,http://www.seevery.com

网友C(2007-08-06):
这个好简单,我可以帮你搞定。

网友D:
接近开关的功能不是太好吧,而且停止时间也存在很大的滞后,不如用变频器内部的故障报警功能,在加上快速制动效果应该很好的

网友E:
加扭距限幅

网友F:
[原创]
其实你什么外在的电器都不用加,只要变频器的参数设置得当,当链条卡住时自会停车
你要设置的参数有:过电流.过转矩.停车方式.停车时间

网友G:
实你什么外在的电器都不用加,只要变频器的参数设置得当,当链条卡住时自会停车
你要设置的参数有:过电流.过转矩.停车方式.停车时间,主要是转矩

网友H(2007-09-12):
如果正常运行时的负载电流波动不大或者有规律可寻,就可以根据受阻时的电流变化特性,来改变速度给定,或者停下,利用变频器内部的组态功能可能可以完成,也可另加个logo来控制,如果以前有控制器,把检测电流放在控制器里

网友I(2007-10-20):
我赞成5、6楼的意见,可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