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20):
我司有一台200KW的电动机,用的是施耐德的软启动器,熔断器额定电流为560A,已使用一年多,在一次启动的时候熔断器烧毁,后检查为电动机一相线包接头烧断,在外维修处理并检测相关数据正常后拉回安装启动,但还是烧熔断器,观察启动电流在熔断器烧毁的时候在1500A以上(1500A电流持续1-2S后烧毁,启动器可显示电流值最高1500A),用启动器带动160KW的电机启动运行良好(负载类型一样,启动电流在810A左右)。
             请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A:
查查三相电源空开一直到电机接线柱,是不是有氧化,和松动的地方.
电流怎么能持续1500A以上这么长时间??

网友B:
匝间短路?

楼主:
现更换大点一般熔断器630A后启动运行正常,但启动电流比以前大,以前是用速熔熔断器,现在怀疑电机缺相后启动改变了电机的性能,造成用原来同规格的熔断器不能用。

网友B:
性能有变化,也就是说有潜在的问题没有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