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20):
开机后,Pro-face 上显示:
检查Pro-face Adapter cable
发现只有power LED灯亮,其它两个都不亮.

希望各位高手帮忙出点主意

网友A(2007-09-25):
gp 设置有问题,检查一下set i/o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PLC,什么型号的GP,请检查你的连接电缆和GP的系统设置.

网友C:
看不到你的图片,再发一遍吧!!!

网友D:
就是会自动进入离线模式,简单方法就是更新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