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调速问题

楼主(2007-06-21):
能用直流电信号通过变频器的外接控制端子控制电机的转速吗

网友A:
有那个功能的就可以。

网友B:
应该可以的。

网友C:
可以的啊

直流电流信号4~~20MA,0~~~10V都可以的

网友D:
除用4--20mA DC. 0---10V DC信号外,还可用开关触点的通、断来控制电机的转速。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啊

直流电流信号4~~20MA,0~~~10V都可以的
这样和你的变频器的设置有关系的。还有端子的定义。

网友F:
各位楼友
你们好!
          我司是日本多摩川编码器、步进电机、伺服电机东北地区总代理。有需要的请与我方联系。   13889118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