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电电压低

楼主(2007-06-21):
我厂变s9/2000的,负荷小的时候二次电压400V,负荷大的时候(满负荷)385V,到了车间就成360V,而且不全低!线路大概有800米左右,这算正常吗?请问各位大哥!
急急急,车间的设备都是进口的,对电压要求很高,在找不出故障原因,就要停产了!!

网友A:
感觉不正常,你的线路电流多大,线阻多少仔细检查,估计是线路损耗太大,或者设计有问题

网友B:
这应该是变压的问题,是不是你变压电压就低,一般轻载电压都在420V我认为是你的变压器二次电压太低,是一是一开始就调低了

网友C:
应该看下你的线阻或者中间连接处的连接电阻,是否过大,造成电压降比较大,还有就是有接地不良故障

网友D:
是否你的變壓器功率太小了﹖  要不你可以在車間的電櫃處加入一自動調壓器也可以調節的

网友E:
这是你们厂里面过载了.电流波动大不大呀!你可以观察呀.在车间所有的设备运作时你在配电看看,电流是否有波动的情况.还有800长度.看来也有线损的.和压降.造成.

网友F:
不知你的线径?电流?不好判断
    进口设备最好装台补偿式稳压器

网友G:
这一般是输送线路的线径小了
导致线路压降增大引起的

楼主:
小弟谢过各位大哥!我在观察观察,有了正确答案我会给大家个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