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21):
最近在查看程序时遇到的:
[ZP.PSTRT2  "U0"  D310 M323]
请问是什么意识,尽量详细些,谢谢

网友A:
Q系列定位模块中的专用指令
用于启动指定轴的定位
U0定位模块的起始地址
D310存储控制数据的软元件的起始地址
M323完成指令时,使运行变为ON并持续一次扫描时间的软元件的起始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