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壳带电特历害

楼主(2007-06-21):
SOS````````````请问我的一台机械设备在电器元件定位及接线后(没接地线)时机架上有AC120V电压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接地就会跳闸吧。生产的产品也会在生产过程中产生静电。
或着控制柜有变频器产生影响,不过像你说的那么大的电压应该是接线没接好。太危险了吧

网友B:
没说清楚-------------接地线

楼主:
````````也就是机器线路装好了````````````没接地线会有120V 的电压`````````````电柜里没有变频器`````````只有低压电器等````````

网友B:
啥设备?????说出来就泄密了????不会是灯泡吧

网友C:
用什么表测量的,数字表还是指针表?
能接地线吗?接地线后的情况怎么样?

电气维修书:《高速走丝 电火花  线切割机 电气原理与维修》

楼主:
数字表和指针表都测量过````````````LED分光机知道么??`````````````专门分发光二极管的颜色``电压```亮度等等的设备

网友D:
那就接地看看呗

楼主:
接了地当然不会漏电啦```````````````我就奇怪没接地前怎么会有这么大电压呢??

网友B:
点亮LED可能使用的是高频交流电,LED筛选可能是每批数量很大,电流就大,在设备的外壳上感应的电压就高,你早说出是什么设备不就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