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21):
各位高手,我的FX1N—60MR用了一年后,现在RUN指示灯不亮,不能工作,也不能写入和读出程序。但如通电一小时左右,即可正常使用,此时RUN灯亮,可断电后又重复故障,求教PLC故障点,如何排除。

网友A:
送到三菱公司维修吧;

网友B:
内部产生5V的开关电源的电容有问题,将之全换

楼主:
好的
好的,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