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时间继电器

楼主(2007-06-21):
请教前辈们,最近看到一种时间继电器,它的接线图上除了有线圈与常开常闭触点以外,还有一个外部复位,我以前接触的时间继电器都没有这种功能,请高手解释一下这个功能的用法

网友A:
时间继电器的复位输入模式有:信号复位/按键复位,其功能有:
    1. 计时值上升到与设定值相等时,继电器或三极管输出,计时值保持不变。直至手动复位或外部信号复位时,继电器或三极管复归,计时值归零重新开始计时。
    2. 计时值上升到与设定值相等时,继电器或三极管输出,计时值继续上升。直至手动复位或外部信号复位时,继电器或三极管复归,计时值归零重新开始计时。
   各型的时间继电器功能不尽相同,上述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