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拖实验

楼主(2007-06-21):
前面看到一篇关于两台电动机对拖实验的帖子,但是找不到了. 这里我也有个问题想向各位请教.
本人也建立了一个对拖实验台,目的是对被试电机进行负载实验.
被试电机由被试变频器驱动,工作在速度控制模式,即工作在被试电机额定转速,通常为50hz.负载电机由负载变频器驱动,工作在转矩控制模式. 两台变频器为RELIANCE ELECTRIC的GV6000变频器,具有V/F 和FLUX VECTOR CONTROL (FVC) 控制模式.
中间接有转矩传感器.
我的设想为: 被试电机工作在电动机,负载电机工作在发电机, 电力反馈通过两台变频器直流母排互联而消耗. 由于加载通过手动,所以我并没有将转矩信号联到负载变频器上.
我的问题是:
我启动了被试电机后,然后启动负载变频器. 然后手动施加正的转矩设置(TORQUE REF), 这时被试电机的功率上去了,但是通过当时的转速(超出了1500转,大约为1510转),可知被试电机工作在发电机模式了. 那么,我就试着手动施加负的转矩设置参数(TORQUE REF), 但是此时变频器显示"CURRENT LIMIT",即负转矩施加无效. 请问这是为何? 不知如此做法是否合适,或者还有别的办法?

还有一个设想是:
两台变频器都工作在速度控制模式. 启动被试电机后, 以同样的速度启动负载电机,然后试着给负载电机减速,从而达到增加被试电机负载的目的. 但是这样做有两个缺点:
1 是负载电机不易启动. 因为转子已经被测试电机拖动旋转, 负载变频器容易出现过载报警. 虽然该变频器内置有FLYING START EN 功能, 但是同时也有一个FLYING START GAIN参数,该参数不易设置
2. 是被试电机达到满载转差也就在十几个RPM左右,也就是负载变频器减速范围小于1hz, 如此的控制范围显然不够平滑

谢谢执教!

网友A:
瑞思电气的品牌,没听说过,能介绍一下吗?你的恒转矩控制模式是怎么样的?介绍介绍。

两台电机的传动控制系统,如果都采用恒转速控制,想一想这是什么结果呢?如果两台电机的恒转速设定值不一样,那对拖时,听谁的?就像两个人打架,谁厉害听谁的,就不可控了,而是工作在系统的极限状态了。

两台电机对拖,一个恒转速控制,另一个恒转矩控制,这样是对的,加不上载,说明系统没有搞好。不要忘了电机和变频器都是四象限运行,他们互相是对应的关系吗?这是要找到向量匹配关系的。否则,也是互相“打架”。

楼主:
kdrjl ,,谢谢. 上次也是看到了你的名字.

瑞思电气的变频器应该就是AB (ALLEN BRADLEY)的变频器,因为瑞思电气是属于罗克韦尔自动化的(现在不是了).
首先我没有把转矩信号接入负载变频器,这样做没问题吧?因为我的需要是手动加载而已. 有MSN 吗?这里交流响应太慢了呵呵. 我的是OCTOBERXIE@YAHOO.COM.CN

网友A:
AB的变频器?那应该很不错的。我不习惯用MSN交流技术问题,可以将问题在论坛里讨论吗?不就是对拖吗?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A:
怎么没音儿了?解决了吗?真想将这个帖子置顶,这里的人们对此都不感兴趣吗?我已经将这个帖子转贴到了西门子的自动化与驱动集团的技术论坛里了,想在两处都展开讨论。

对拖试验,多么重要的检测手段和方法,他的工作原理就是利用了电机、变频器的四象限工作原理,如果这个原理吃不透,就做不好这个工作。在传动专业里,四象限原理不仅仅是需要了解的一个概念,更重要的是要应用他,为生产和工艺服务。活的应用也是水平,也是能力。尽管这些是很基础的东西。

顶起,为了提醒这里的朋友关注他。

网友B:
[]
这个对拖实验和硬件装置包含了变频器中使用的最重要的基本概念.如果这样做是否可行,想听一下kdrjl先生的意见:
1.原则上讲没有必要一个一个的起动,可以同时起动(释放)逆变器.
  将实验电机的系统设置成速度控制,并其速度设定作为整个实验系统的速度基准.
  将负载电机设置成转矩控制控制.如果忽略实验电机的空载,设定的转矩也决定了实验电机的转矩.
2.启动时,将速度基准设定在速度为0. 负载电机的转矩设定在一个合适的较小值.
  此时,实验电机虽然没有旋转(基准值为0),但电机是有负载的,然后可根据所需要观测的转速和转距分别在两个独立的系统上任意的改变基准速度,或改变转矩设定.
  要注意的是设定的负载转矩的方向与实验的旋转方向要适配,因为正负转矩的方向是人为约定的,如果转速的方向与负载电机设定的转矩方向一致,sunny2951先生的问题就出现了,其结果是欲要电动的电机却变成了发电状态.此时无论怎样改变转矩设定都是一样的结果,只是实验电机的逆变深度不一样.所以要检查一下是否出现了这种情况.

网友A:
TO:学干,真得久违了!好长时间没有“看见”你了,我真得很高兴。

上面的问题,其实关键是你所说的负载转矩方向问题,就是负载的转矩方向要和电机运行的转矩方向匹配,这是实验时要人为去判定的,否则就是不行的。

最近是否很忙?

网友B:
谢谢! 工作总是忙的,但我还是经常在这个论坛里流览,只是感兴趣的话题还不够多,因大多数的贴子讨论的是硬件知识.我个人更关注应用方面的话题,期望能多引导出这样的贴子,关注中!

网友A:
知道了,西门子的自动化与驱动集团的论坛你是不是也去?那里的应用技术问题也有一些的。特别想看到你的发言。

楼主:
[]谢谢大家,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系统目前运行正常.
自己认为对拖系统最大的有点在于解决了再生电源,特别是在做负载实验的时候,不浪费能源,相比于传统的水力负载省电多了.

楼主:
谢谢各位, 问题我已经解决了.
最大的有点我觉得还是在于利用了再生的电力,相对于传统的水力负载省了N多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 问题我已经解决了.
最大的有点我觉得还是在于利用了再生的电力,相对于传统的水力负载省了N多电.
比水力测功机省电那是不言而喻的,但省了多少电?N多电是多少?有数吗?

楼主:
这个是很容易计算的,以100KW电机做100%负载测试来计算, 每做1小时负载测试大概就省100度电, 工业用电1.2 元/度,那就是120元,每天做4小时,120x4=480元,若以一年300天来计算 300x480 = 144000元..............

网友A:
嘻嘻嘻,那是你想当然了,这如此,你绝对发财了。其实不然。

省电是肯定的,但绝对不会像你说的那种计算方法。因为,所有的电气都是有损耗的,有效率的。即便是反馈电网,其功率因数是多少?回馈效率是多少?视在功率不等于有功功率,总之,还是留意一下电表,做个具体的统计,才说明问题呢。

楼主:
呵呵你说得也对.
不过大体计算就是这样了,因为我每天也才算4小时啊. 对于一个电机生产厂家来说,一台对拖省几十万电费是很正常的额.....

网友C:
省电最大效率只能达到70%

网友A:
提示:LZ的对拖试验,是要耗费电能的,否则,不就成了永动机了?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还是感兴趣在对拖试验的记录中,究竟耗费了多少电能?比较不反馈电网的情况,这样看看能节约多少电能,而绝不是百分之百的省电!

网友D(2008-01-12):
我也在研究这个哈

网友E(2023-06-11):
回复 楼主:
你好,有个对拖实验的活想了解一下情况,如果能联系上,还望不吝赐教qq7638717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