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21):
我亲戚家发生了电起火,导致一人死亡,全部家产被烧毁。我们那里,外电网线路是三相四线电路,出事后,我们发现外电网零线断了。我们认为起火原因是由于外电网零线断了,造成家里电压偏高而引起的。另外,起火前,家里在用的电器只有一部DVD影碟机和一盏照明用灯。但经过消防部门调查,告诉我们外电网零线断了也有可能是由于家里电路短路电流过大而导致的。还跟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说零线有可能是一次性断的,也有可能是多次断的,这两种情况很不一样,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断就断,还能多次断吗?现在事情都发生一个月了,消防部门却由于这问题,而迟迟拖延不下结论?请问我该怎么办?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三相四线用在三相平衡负载的电路中,零线断路时不会引起大的问题,但是三相负载一般不会平衡,问题出现了,或烧毁电器,或引起火灾。

网友B:
这个也不好说.零线断了,会了现这种情况说得一点也没错.

网友C:
没有漏电保护开关吗?要查零线断的原因可能要到受影响的用户那里调查

网友D:
三相四线供电,如零总零线断了,而且三相负荷相差太大时,原来220V的电路就可能出现有超出220V的电压。我曾经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平常220V的插座,电压变成了280V!如此高压,加在220V的用电器上,就有可能引起火灾。

网友E:
看了楼主的贴子,首先对你的亲戚深表同情.你这里有一个问题说的不是很清楚,就是外网零线的断点在什么地方,下面我说一下我的看法:
    一、外网零线断了,原相线回路220V就变成了线线回路(380V)这样只要是在线工作的电器大部份会被烧毁,线路老化也可能引起火灾.
           二、外线零线断了说是你亲戚家的线路短路电流过大造成零线烧断,这话好象不怎么合理。(我想你亲戚家的电线 应该不会大于外线的载流量,而且还有好几道保险。)
          三、由于不在现场,只是个人看法而也。

网友F:
同意六楼的观点,这件事关系到人命问题,消防部门当然不会轻易给出结论的。要说断线是你亲属家短路造成的,好象不太可能。因为如果是烧断的,就是说线路设计不合理,或者保护装置没动作,外网的线径不可能比你亲属家的线径小;如果是接触不良或是外力造成也和你的亲属没关系。但零线断了之后 ,却是造成单相负荷轻的一相电压升高,容易造成电器火灾的一个原因,但它不是造成电气火灾的唯一原因,除非你找到证据排除掉其它原因。

楼主:
真是太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所提观点给我的帮助了。现在省消防队派人去了现场调查了,他们说的主要问题也就是判断外电网零线是不是事故前就快要断了,正好我亲戚家电路短路从而导致外电网零线断了,还是外电网零线本来就断了,引起我亲戚家两相线间电压过大,从而导致过压过流,引起的火灾。省消防队的工作人员现在把外网零线那去做化验了,希望能找到真正的原因。但结论暂时也还没下,我查看了下《供电营业规则》,出现人员伤亡事故的,是要求供电企业在7天之内协助用户提出事故调查报告的。可现在一个多月了,还是没有结论。就我看这事故的原因应该不会那么复杂吧,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故意为规操作?而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好,难道只有等他们的结论吗?

楼主:
对了还有大家提到的漏电保护开关,我亲戚家也装了,不过没有动作。还有离我亲戚家不远的地方也有很多户的家用电器也烧了。

网友G:
小型空开哪来的过压保护。380完全在它的正常工作范围内。
过流跳倒是应该的。说不好了。

网友H:
事故和你家亲戚无关,我肯定

网友I:
断零线会引起电压升高,我单位的一台设备就因此烧了一个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