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21):
电脑原装WINDOWS2000操作系统,并有C、D、E、F四个分区,并用“一键恢复”做了备份,其备份*.gho文件是隐藏的。
另用GHOST,把XP系统的*.GHO恢复到电脑上,使电脑变成XP操作系统,在操作过程中按提示保存了原WINDOW2000的*.GHO备份文件。
奇怪的是,还原成XP系统后,在WINDOWS下面,原C、D、E、F四个分区变成了只有C分区,在DOS下面,可找到C、D、E三个分区,并只保留了原保存XP的*.GHO文件的文件夹,其余的文件都不见了.
    装WINDOWS2000和装XP系统后,硬盘格式都是FAT32
  原用这个GHOST,恢复XP系统时,都不会改变分区的.
试用“一键恢复”还原WINDOWS2000时,提示说只有一个分区,不能进行还原操作。
请大虾指点,如何能恢复到原WINDOWS2000及四个分区,从而找回原来分区中的文件,

网友A:
试用Diskgen看看分区正常否?否则用其恢复分区。一般的双系统2000应该在C区,XP在其它分区。

楼主:
在WINDOWS2000下面,只有一个系统,没有装XP,只有还原成XP的*.GHO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