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21):
三菱PLC指令中的PLSR中的加减速时间指得是什么时间了?.

网友A:
加减速时间指的是脉冲从初始频率加速到最高频率或者从最高频率减速到初始频率的时间。
您可以想象成汽车起步到匀速行驶或者从匀速行驶到停车的时间就叫加减速时间。

网友B:
从0到指定最高频率的加速时间;
以mS为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