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21):
摘要 介绍了非线性传感器的一种曲线拟合方法。通过对 某霍尔位移传感器位移、电压值的多项式拟合曲线的特点进行分析,发现该传感器曲线具有 抛物线的特点,所以采用含开方项的多项式拟合。最后对所得曲线的各参数用逼近法进一步 优化,得到比普通多项式拟合更实用的、偏差更小的拟合曲线。这种处理数据的方法对于求 具备开方特性的传感器拟合曲线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非线性;传 感器;开方项;曲线拟合
中图分类号:TP212

网友A:
在应用位移超声波传感器检测距离时,如何进行非线性修正?是否只需要加模拟信号控制器就能达到目的,还是需要在软件方面加以修正才能达到效果?

网友A:
在应用位移超声波传感器检测距离时,如何进行非线性修正?是否只需要加模拟信号控制器就能达到目的,还是需要在软件方面加以修正才能达到效果?请赐教!
     13973340261@sina.com

网友B:
非线性校正
用这个板就能做非线性校正, 只要用上位机软件改变一下修正的值就可以了。输入范围 0-10v  输出范围 0-10v

网友B:
上位机配置程序还可以将校正的数据保存起来。以后再用。校正数据可下载到板上。  也可读取板上的校正数据。
                                                                               夏先生:13129816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