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40与电脑通信

楼主(2007-06-22):
想在电脑上观察变频器的波形与相关参数,电脑上装了DriveMonitor,通过29,30接两根线到接头上,然后用一个232/485转换器将其与电脑相连。试了好长时间都没有连上。郁闷!!

网友A:
这个问题很简单,29为正,30为负,不能接错了极性,否则485通讯口就烧坏了;计算机装的DRIVEMONITOR他的COM口和计算机设置的COM口是否一致?不一致也连不上;再有,232转485的连接器是隔离的吗?推荐隔离的转换器。

总之非常简单,熟悉计算机和通讯口,就是连接问题和设置问题。

楼主:
非常感谢!
哥们,非常感谢!!

网友A:
呵呵,有兴趣可以常来聊聊,西门子自动化与驱动集团的论坛传动栏目也行,希望经常看到你。